屏电路芝麻管烧没了,请高人帮看看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11-23):
图中红圈位置

网友:
跟你旁边Q7Q4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Q7是K2F,Q4是K1P,不好找这俩贴片三极管

网友:
你把坏的拆下来,量下板上引脚的阻值来判断吧

网友:
这个不太好说了

网友:
AO3400  N沟道场管

网友(点评):
你好,您手头有一样的屏还是有图纸?能分享一下截图吗?

网友:
不太好确定呀

网友:
看看板上标的是Q或是D来找代换试试

网友:
明显屏高压一路某些电容漏电

网友:
烧成那样了,惨了

网友:
爱莫能助也 ~~~~应该是个场管吧~~~看看他们的引脚吧~~~楼主好运~~~呵呵~~~

网友:
应该给Q7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可不好说了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