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外接显示 内屏不显

楼主(2013-11-23):
这两天诸事不顺啊,下午接修一台笔记本,联想Y460的机器,用户说自己装操作系统,装的win7,不知道装哪了,直接屏幕不显示了,连logo都没有了,但硬盘装上,能进入系统,能够听见开机进入桌面的声音,此时屏幕上面没有显示不管是外接还是本身的屏,既然LOGO都不显示了  应该跟系统不搭界了  于是索性干脆将硬盘给取下来  故障依旧  于是怀疑屏供电及屏本身,找个屏代换,故障依旧,然后怀疑主板问题,于是给用户说可能主板有问题,要拆机,取得用户同意后,刷刷的把机器给拆了,不知是拔屏线了还是把纽扣电池给拆了,尝试裸板上电,这时机器显示了,于是大喜,心想这用户又要被我宰了,趁用户没发现,赶紧断开可调电源,给用户报价两百,说修好两百,用户问啥问题,我说可能是ec下的bios程序出错(懂的人都知道,这纯属忽悠EC的程序出错了 可能都不能触发了),并想方设法拖延时间,说这个修起来麻烦了 今天肯定是取不到的  让用户明天才来取,用户走后,便开始装机,装好后,完蛋,发现又不显了,此时电流1.3以上,无奈,只得又将其拆开,问我们老大 他们说ATI的显卡跟AMD的显卡爱坏   于是上BGA加焊显卡,结果外界显,内屏不显,之前外接都不显,于是把显卡取下来,重新植桥后,故障依旧,外界显,内屏不显,心想,这下完蛋了,本以为捡着便宜,结果直接干到显卡了,如果真显卡坏,那两百就报低了,更何况用户说明天来取机器,上天啊,我要那么点儿背吗。。。。头大,真心的头大   还有既然外接能显  内屏不显  那为什么拆机的时候  机器的屏幕有显示  搞不懂这是为啥   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请楼主 附上图纸  好帮你分析分析    屏供电还有哪些关键信号查了没有   比如LVDS  EDID信号  楼主有示波器的话 最好查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查一下屏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ATI的显卡芯片真心不能没事去惹它,这种先考虑屏,屏线,刷BIOS之类的。按照你这样弄真心觉得显卡挂的可能性极大。兄弟,抗住。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扫荡下屏的工作条件EDID,LVDS背光和显示,以此来确认到底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又或者是其它问题

网友:
显卡的时钟差了吗?

网友:
哈哈偷鸡不成反失一把米啊

网友:
呵呵,还是要确定再确定才能和客户说呀

网友:
Y460P应该是双显卡的啊!你可以在BIOS里面先关掉独显,再看集显可以显示不?如果还不显示,你要先查屏线接口到PCH中间的线路,你可以查图纸都看的到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可以将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Y460的显卡容易坏,需要换。

网友:
修好都时候把故障说出来,让我也学习下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紧看内接接口 量接口阻值  供电电压   甚至考虑到南桥断线

跟南桥有关系吗。。。

网友:
感觉应该是哪里调错了

网友:
显卡  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和南桥有半毛钱关系。

怎么可能扯上南桥  大哥  外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