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显卡供电无q

楼主(2013-11-24):
正修一个HP 511,原先是不过显卡,加焊后进系统更新时间,突然就黑屏,经查显卡无供电,TPS51511的11、13、14、15有5V,12脚17V,1脚1.8V,BST为5V;芯片换了4个都不出来,示波器打上管G极波形

网友:
好几个电压都不对,http://wenku.baidu.com/link?url=KbWrYI_Y5HiligPSDFbUS3VjYb5Olujss7TPdN3QiIz7mYFDNBMGCq-Qe1WNejnTsEnHxBKjxK7-FbLbrvo4QyGXsX26NVqWm_L9BEZyab3,这有着个芯片原理。你看看仔细查吧

网友A:
把MOS管和后面的电容也换了。

网友:
学习学习!研究研究!!

网友:
学习学习!!!

黄鑫船 -8 严禁灌水

网友:
把升压电容换一下

网友:
好技术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种技术啊

网友:
可能是芯片OVP保护,换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MOS管和后面的电容也换了。

看波形,没有瞬间波形,芯片应该没有工作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MOS管和后面的电容也换了。

MOS管上下管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 芯片 显卡供电还是不出的话 可能是 mos管 本身击穿短路  保护或相连后级电路故障

MOS管和芯片换过了,看波形芯片应该没工作

网友:
先把电容给换了,不行再把上下MOS管换了。MOS管不良也会不出电

网友:
12脚电压应该过高了

网友:
芯片问题吧

网友:
再仔细点哦~~~说不定还有条件没查到呢~~~楼主细心点~~别着急~~看看有无短路呢~~~

网友C:
换显卡供电电感和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显卡供电电感和电容

为什么呢,这瞬间波形正常吗,有人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一定的话  有时候 MOS管 G级对地短路 也会 没有瞬间波形产生的

是这样的,我是换了芯片就打G极对地值,5OO多很正常,但是通电后就变成10多了,以为是短路,MOS管换了,通电一样,后来发现,通电断电再放电池电压,G极对地又回复正常了,通电就又10多了,芯片一直是没输出

网友:
显卡是封装在主板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