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开机黑屏,但能进系统(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楼主(2013-11-24):
收到朋友的一台笔记本,联想天逸F41A,点电源键,屏黑,拿到光下,屏也没有显示.但是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还可以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
因为屏背光不亮,屏也没有显示,怀凝是独立显卡坏了,拆开机子.
把独立显卡拆下,再重新安上,压紧接触的地方,再连上屏,可以显示了.
这个不用修电路了.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你也太幸运了

网友:
F41A F31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坏也可以进系统?~我还以为我屏坏呢

网友:
最好考考机

网友:
运气真不错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显卡坏掉了

网友:
风扇的声音啊

网友:
没看看显卡驱动么?  我遇到过几回.

网友:
长了见识,谢过

网友:
小朋友,你下次记得说内屏无显,外接正常,那样就好帮你分析。不然你只是说无显示就焊显卡,人家会吓一跳的。

网友:
没有显卡也能点亮?不是很懂啊,求指教,笔记本和台式机的区别吗?

网友:
外接看看亮不。加焊下显卡。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背光。这问题好修。

网友:
楼主的运气 不错 您那个一按 就把虚焊都按好了 高手呵呵

网友:
不错,又占了一个沙发!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一般是显卡坏了,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