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15-h63-011000 不进系统

楼主(2013-11-24):
lenovo 15-h63-011000 ,开机正常,就是做不进系统,PE也不能进,做过南桥了,找不到BIOS,望高手指点、

网友:
说的太模糊啊   进不去PE和系统是怎么个进不去啊

网友:
北桥问题,或者换内存试试看!祝你好运!

网友:
换CPU换内存试一下,CPU供电滤波电容性能不良也会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