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外接暗屏或没显示

楼主(2013-11-24):
故障:客户说外接没有显示,有的时候还闪屏像花屏维修:1.测外接暗屏有图像,但是屏幕很暗(22的),换17的有背光没显示,独显还没驱动上,
           2.驱动显卡的时候屏幕出现几个宽道,于是焊接显卡
           3。焊了之后,上网找原装驱动后,驱动安装之后再重新启动,过了window7后,暗屏有进系统声音
          4.VGA  RGB 181的数值   行场 568左右  外切的时候行场有波波

这个问题求助一下啊,帮帮忙啊

网友:
你重置在看一哈

网友:
显卡有毛病吧,直球从新试一下,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 你修一下虽没好 但是也是有效果的

网友:
这个奇葩的问题很难修好的~~~上次修道过E520的机子暗屏什么都弄完了就是不行~~哎~~放弃咯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那块

网友:
    休眠信号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1,重植显卡
2,测测VGA的三基色是不是有断线,看上去好像偏色了,白平衡那边没起来
3,有没有HDMI试一下输出。内显,VGA,HDMI这3组信号中只有VGA是模拟信号,其他都为数字信号
4,实在上面都试过就干显卡吧

网友:
显卡重做吧

网友A:
vga三基色 181的数值   行场 356的数值 没断了   行场有波形
HDMI测试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三基色 181的数值   行场 356的数值 没断了   行场有波形
HDMI测试阻值吗?

嗯,是的。个人判断显卡坏的可能性蛮大,不过你还是先植球

网友:
我也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从新植株啊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
换显卡直接解决问题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请测量显卡与接口之间的信号,你的现在是换的新显卡吗?

网友:
Y460板子不算好焊。

网友:
我建议还是换个屏试一试不行再植显卡,用换下的碎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