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cmos故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24):
      两块不同的主板,其故障却是相同的,表现是进系统慢(进xp最少2分钟)、之后操作反应速度慢的故障。清空cmos后能正常,使用十几天至两个月,时间不等,就又会出现这个现象。BIOS刷过、硬盘重新分区过、系统重新做过,都不能解决。请教各位高手,这种故障是什么原因,该怎样处理?

网友:
有可能是客户的问题,是不是看片看多了。如果机子有问题的话说不过去啊
.

网友:
要不就是看片子中毒的,这样机器我们都是拿过来问下有木有资料,然后做系统,不问别的

网友:
用小红伞查杀没有病毒,重做系统后用不了多久故障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