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80 不通电 不触发 已修复

楼主(2013-11-24):
今天接到一个华硕880的板子  插上电源  指示灯 也不亮  电源插头上面待机5V拉低为0.3V 明显短路 一下子查不出来 我插着电源放在那里 用手到处摸 终于发现 声卡旁边 那里的一个电容发烫 声卡也发烫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IMG_20131123_113857.jpg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IMG_20131123_113850.jpg   然后换掉声卡和电容  修复成功  经测试  声卡OK   准备收钱

网友:
第一次上传 搞错了 几次  可以谅解的吧.......

网友:
呦西

瞧瞧嘎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瞧瞧嘎嘎 -4 严禁灌水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还可以啊,跟我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不错,维修手也是需要多摸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