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 9600GSO 准将2代 诡异现象

楼主(2013-11-24):
显卡影驰 9600GSO 准将2代 清灰后开机先是花屏,最后黑屏。拿去电脑城修理,说是烧了,NN的。
主板 华硕 P5QLP-SE ;CPU 是E6500,内存金士顿DDR2 800 2G 。
显卡外观没有任何损坏。
后插到另外一台机子上,主板V星870S- G54 -H ;CPU X3 720,内存宇瞻DDR3 1333 4G 又能开机,见鬼啊,开始以为IN平台不能用,再找一台IN平台,主板华硕P5KPL-AM-SE ,CPU E3400,内存DDR2 800 1G 也能开机运行。为何原配主板 华硕 P5QLP-SE 不能开机使用。太诡异啦!!!!求解!!!

几个不同版本9600GSO参数对比

网友:
换一个显卡不就好了    这个显卡又不很贵,没多大的研究价值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可以让学徒没事练练手,我们都是这样的

网友A:
不是显卡的问题~~~是主板的问题~~~桥坏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显卡的问题~~~是主板的问题~~~桥坏了~~~~~呵呵

难讲,拿到维修店里,一样开不了机,咋解释,所以店里说是烧了。

网友B:
一般显卡兼容问题

网友:
    花屏王  我真担心我的   630 T 会不会撑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显卡兼容问题

开始就是能用,清理灰尘后就不行了,换别的机子又可以用,所以说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