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显示不过CPU。急急急

楼主(2013-11-24):
我测了CPU的工作条件,复位,时钟,好信号,基准和内核电压,一切都正常,换了新的CPU还是电流到0.8,我也刷了BIOS,你们说怎么修?哪里故障嫌疑最大????
cpu

网友:
电流0.8应是过了CPU吧.查下内存条件

网友:
我想也是内存的问题,待查

网友:
早过U了,往后查

网友:
就是都0.8了,擦擦内存,可能是小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得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