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MacBook Air的奇怪雪花点,求思路

楼主(2013-11-24):
各位大哥大姐大妈大叔大姨大婶,小弟接收一台山寨苹果电脑,故障是开机屏幕雪花点;板号:BOTTOM C31 MB REV1.3

此机器没有外接VGA,开始以为是屏的问题,这款机器采用的是14.0超薄那种LED,随后我换了一个普通的14.0LED测试,但是故障没有还是一样,区别就是背景颜色是红色,但是雪花点一样有,之后我又换了内存,还是不行;把问题放在了主板上,首先加焊了CPU(应该是集成显示功能的),还是不行,此主板巴掌大小,只有两个桥,CPU(集成显示功能):SR0D8 E89459 01 PM2,另外就是南桥:CG82NM10;判断是集成的CPU挂了,马上网上订购了一个SR0DB E89459 01 PC2回来,货到了之后马上换上去,居然故障一点都没变,还是一样,我无语,我当时就怒了。。难道是屏线?现在就差屏线没有换了,觉得有点纠结。。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大家觉得这个还会有什么可能,求熟悉这主板的朋友给点意见。。。谢了。。

网友:
应该你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也是屏线

网友:
屏线问题 换换看看吧  做维修就这样

网友:
还是换屏线吧

网友A: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吧。。好吧。我就买一条屏线,如果修好了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网友:
判断故障从简到繁,先捡便宜的试,能少走弯路。祝你成功!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不要轻易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吧。。好吧。我就买一条屏线,如果修好了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好啊,期待LZ公布结果!!祝LZ早日修复此机!!

网友B:
楼主还没搞好啊?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搞定了

网友D:
修这台报价多少钱,这CPU价格不低。一块板的价格在300元左右。
第一:花屏的情况下,使用正常不?
第二:这种架构的主板,重点在南桥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这台报价多少钱,这CPU价格不低。一块板的价格在300元左右。
第一:花屏的情况下,使用正常不?
第二: ...

桥我买的是测试的?80块。。反正能用就行。我要求不高。。熟人的,考虑到山寨本,报价也不高,200块,花屏情况下使用一切正常,花屏跟南桥有关系?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搞定了

准备订屏线,修好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有问题会这样吗?我现在也不确定,网上买一条屏线加运费要50元,如果不是屏线我就亏大了

你那个屏线的金手指部分用酒精擦下好好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先外接试试,再看屏或屏线

网友:
屏线坏了呀

网友E:
遇到过  楼上是的屏线  确实是  我们这市场好多三寨机  都是这问题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  楼上是的屏线  确实是  我们这市场好多三寨机  都是这问题  通病

这个我第一次修。。行不行等屏线回来就知晓。。屏线还没到。。期待ING

网友:
换屏供电滤波电容看看,这和屏线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换了屏线问题解决了。。真神奇。。。拜拜浪费我一个芯片。。弯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没搞好啊?

搞定了。换屏线解决

网友:
先打一下LVDS的阻值,若正常,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先外接看看 有的是接触不好

网友:
联想的屏线也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