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的英业达大与门

楼主(2013-11-24):
如上图,各PG信号汇总后,送到LM393比较器(U19)第5脚,由+V3S经电阻R290和R295串联分压后上拉,经计算得A点电压为1.4V,
+5VS经R296和R295分压后A点电压为1.64V,都小于6脚的2VREF,6脚的2VREF来自待机芯片TPS51120的参考电压,
从该芯片的VREF2描述得知:

该电压绝对为2V不会错。

如此一来,从比较器正极(5脚)输入的电压小于负极(6脚)的电压,从而从比较器的7脚就会输出低电平的PWG_GOOD_3,这与逻辑是不符合的!!
百思不得其解,小弟电路分析能力有限,求高手解答!!感激不尽!!!
另附上该图:HP 6510b
Intel_HP_6510b_英业达_DosXX Dunkel

网友:
u19的5脚不能小于6脚

网友A:
对啊,5脚理论上是不能小于6脚,但是分出来的电压确实比6脚小,实际不知是多少,手上也没有这样的板子!!你若测出结果,烦请告知一声!!!

网友B:
楼主不要误解了以为是+5VS是用来提供比较电压的!其实在这个电路上+5VS和R296以及+3VS都是用来检测对应电压是否正常输出的!这个节点的电压是由多个PG共同提供构成一个临界点电压!其中一个不正常就会使这个节点电压低于U19的负端输入!还有R295这个电阻在这个电路上并不完全是用来分压!他傍边有一个电容也要归纳分析!我看主要作用是一个RC网络滤波作用!防止电压突变比较器误动作!

网友C:
A点电压  正常应该是2.09V

网友:
楼上一说就高深了 我只能分析到楼主的层次了

网友D:
节点分压计算啊  就是2.1几V大于6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点电压  正常应该是2.09V

2.09V是实测出来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节点分压计算啊  就是2.1几V大于6脚啊

请问2.1几V是怎么算出来的?真心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2.1几V是怎么算出来的?真心求教!!

你认真看清楚电路图和我上面的回复!节点上的电压是不是由多个PG还有+3VS和+5VS连接!?+3VS和+5VS很简单就能想到会有电压提供,但不要忘记了各个PG也是有3.3V左右的电压存在的!他们都为这个节点提供一定的电压!只要一个下降就会使比较器正端电压低于负端!如果要算的话是比较复杂的!太多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2.1几V是怎么算出来的?真心求教!!

你不要想怎么算出来!这对你维修来说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你只要知道这个电路的逻辑关系!必定是比较器正高于负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2.1几V是怎么算出来的?真心求教!!

有个节点分压计算的 工具 一算就知道了

网友D:
那些  PG的3.3v 应该可以不用理会吧?都是些单元电路的PG。在这里我认为就是一个保护电路。只要那一路的PG没有出来就会拉低这个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的电压。C244  R295组成了一个延时电路。

网友:
不知道我分析得对不对。错误还希望指正

网友:
6脚是2VREF是毋庸置疑的 ,两个电阻之间的那个A点是关键,到底是5个PG信号上拉,还是+3v上拉,还得看那5个PG信号的来源,蛋疼,哥没积分下不了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误解了以为是+5VS是用来提供比较电压的!其实在这个电路上+5VS和R296以及+3VS都是用来检测对应电压 ...

+5VS就是用来提供比较电压的,此电路中除+3VS外没有其它上拉电压!各PG电压是并联,不可能实现自举,所以不可能生成一个所谓的共同临界点电压!R295就算是和电容一起构成RC滤波网络也不能改变它分压的命运!防止电压突变的是R299!以上如有错漏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节点分压计算啊  就是2.1几V大于6脚啊

真心求教!看了大半天了,实在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些  PG的3.3v 应该可以不用理会吧?都是些单元电路的PG。在这里我认为就是一个保护电路。只要那一路的PG没 ...

PG基本都是开漏输出,靠其他电压上拉!!

网友:
芯片没有内部上拉,所有PG都是由3VS、5VS上拉的

网友E:
节点定律:流入结点的电流等于流出结点的电流,所以A点电流:Ia=3/(R290+R295)+5/(R296+R295),那么A点电压为:Va=Ia X R295   。我算出的是3.04V,与月饼算出的2.189V相差很大,求高手给出正确的节点分压公式

网友:
节点电压计算器,,,,,,,哈哈,又学到了,,,,,,,2.189

网友:
谢谢你的给的链接,看了饼哥的基尔霍夫定律分析此一点,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节点定律:流入结点的电流等于流出结点的电流,所以A点电流:Ia=3/(R290+R295)+5/(R296+R295),那么A点电压为 ...

和你有一样的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些  PG的3.3v 应该可以不用理会吧?都是些单元电路的PG。在这里我认为就是一个保护电路。只要那一路的PG没 ...

如果各个PG自己本身没有上拉电阻就不需要理会!否则的话肯定会补充一点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09V是实测出来的吗?

是算出来的    正常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5脚理论上是不能小于6脚,但是分出来的电压确实比6脚小,实际不知是多少,手上也没有这样的板子!! ...

五脚的供电肯定被拉低

网友:
可以查看一下3 5 V相与的地方有没有输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算出来的    正常应该是

我已经找板实测过了,那个电压是2.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