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trex跑起来,结果不显示命令行!

楼主(2013-11-24):
经历寻找、运行、改时间、该批处理,终于把trex运行起来,结果下面显示不出来命令行,光标在左上角闪,没法打命令啊?

盲打scan没啥明显反应。

第一次用trex,见笑了,求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什么我怎么没见过

网友A:
什么东东啊!!!说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东啊!!!说清楚啊!!!

说的还不清楚吗?trex,修wd硬盘的工具啊

网友:
不懂不懂,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B:
重新在网上下载一个,一般运行起来的时候,会自动改日期和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在网上下载一个,一般运行起来的时候,会自动改日期和时间。

这么小的问题,没好意思呼叫版主,没想到您直接回帖了。

网上下了3个,但经比对,两个是一样的,第三个里面bin文件少,也没有a.bat,我复制过来还是一样。
至于那句 date 04-01-2008 倒是很简单,我之前学程序设计,所以出时间错误好办。

最终还都是一样,屏幕下面显示不完全,没有打命令行的位置,反而光标在左上方闪。 盲打命令,光标也会向后移动位置。 did命令屏幕有反应,但明显不正常。感觉和正确的界面相比,我的屏幕下面缺了一节。

如果罗工能提供一份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