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维修经验

楼主(2013-11-24):
前天一顾客送来一台HP4321S笔记本电脑,原始故障是能触发但是不亮机,看电流跑到1.5几没跳变,以为是内存,桥,显卡方面的问题,因为是单桥的的机子,换了个内存机子跑亮了,以为这就好了,但是装上硬盘准备进系统,问题出来了,硬件检测完就花屏。。。。以为显卡虚焊,加焊,故障还是一样,加焊桥故障一样,检测硬盘没问题,换硬盘也一样,进不了系统,安装系统蓝屏。
没有办法了,突然想本来的内存是不是好的,内存放到别的机子果然亮机,看来还是主板的问题啊.
还是老老实实的检查主板啊,下图纸,查芯片,这种问题不是很明显的机子不好下手,想到本身的内存不亮机,难道是内存部分的问题,查主板是最头痛的事情,主板供电都正常,只有用示波器查波形的变化了,PU11输出供电是正常的1.5V ,查到PU11没有波形输出,DH换掉OK了

这张图是换好后的芯片,上面是残留的助焊剂,不是洞

PU11上面芯片写的是DH=CF 网上查看一下是RT8207A 给内存供电的
亲们支持下!!!!!

补充内容 (2013-11-25 12:01):
再把笔记本原来的内存换上去果然也亮了

网友:
S没显卡 花屏一般是内存吧

网友:
楼主是上管控制级没波形输出 么

网友:
PU11是什么芯片呀?在主板上起什么作用?

网友:
我也想问PU11是什么芯片呀?

网友:
那个芯片是什么 型号? 烧了个洞

网友:
PU11 在主板什么位置

网友:
真的是很怪的问题

网友:
楼主维修的技术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