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0j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3-11-24):
前段时间客户拿来一华硕A40J笔记本,故障为不亮机,看电流像是显卡。直接报显卡故障,ATI 216-0728014为其显卡,刚好手上有,直接换之,上电亮机,装好后进系统正常,于是反测试,发觉只要重启或是关机再启动,就不亮了,电流挡在显卡那块,我呀修呀修,量呀量,转了很大弯子,后来发现换一键盘竟然解决问题。

网友:
之前修了一个,也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换显卡一样。我也拆下键盘试试

网友:
我的没有解决啊、怎么办

网友:
我的这机器也很怪啊?来的时候是花屏,这种花屏像屏和屏线的问题,但是屏线没有断线的,屏也换过了。拆机发现EC处有进水的痕迹。就换掉了两个小电容。和一个排阻。就点不亮了。故障为反复重启。跑到显卡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