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不触发

楼主(2013-11-24):
待机正常,各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3 、5V出来了。按开关不触发

网友:
通病三五伏供电

网友:
看看你的开机按键 有没有电压   要是不行  就刷BIOS

网友:
看看EC上有POWER_SW#3.3V待机

网友:
3 5 伏供电芯片

网友:
开关上有电压吗

网友:
就查这一下这玩完啦!

网友:
同病3V,5V待机芯片不良

网友:
如果系统供电时D95280的话就直接换吧

网友(2014-05-16):
短接ec44脚试试

网友(2015-12-21):
我的这台机器也是 有3.3v 5.v  这个机器正常是没有的  插电的时候 是有那么一下  然后就没有 35v的 正常触发开机的机器是没有3 5v的    我这个有3 5 v  换了 待机芯片还是一样  rsmrst没有电压

网友(2016-11-04):
l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人修好过没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问题一样,查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有人知道,可以说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人知道,可以说下。谢谢

查一下开关信号,ec和桥的工作条件,lid ,acin等重要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