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老是蓝屏怎么办???

楼主(2013-11-24):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还是能正常开机的,就是开机后过段时间就会如此,频率一个小时有四五次呀

网友:
图片挂了。。。重新传一张

网友:
硬盘检测之后显示c5黄了

网友A:
硬盘有问题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B:
检查内存硬盘,系统用安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有问题的可能性大点

可能是内存,也可能是系统不好,也可能是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内存硬盘,系统用安装版

怎么检查,有详细说明吗  谢谢啦

网友:
用U盘启动把内存和硬的都检查一下看是否有坏道,没有的话进BIOS把外设给禁用在不行用安装版的系统装下排除软件估障

网友:
蓝屏有很多种,不会英语啊苦,你的硬盘可能性大

网友:
我的华硕F8手提,我重装系统也是老是蓝屏,后面我拿去售后装了下原版VISIT系统就不会了....

网友:
看下内存  硬盘

网友:
感觉给你说原理好像有点。。。替换吧 能换的都换来看看。这个刚开始修就是这招。

网友:
硬盘 内存 一个个排除   有时候重做个系统就行了

网友:
从简单做起  先换个内存 试试

网友:
先重装系统看看,不行再看看内存和硬盘

网友:
重装系统    检查硬盘坏道   换内存   还不行就主板了

网友:
那你在这一个小时里
都拿它做了什么?
不动它也会蓝屏四五次么?
入股是这样的话
那就主板问题大一些~

网友:
先装个系统  在更换排除   没其他快捷方式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一般是,重新分区做系统,清理硬盘接口,清理内存条金手指或者把内存换一个插槽

网友:
先进一下安全模式,如果可以就重装系统,如不行就换一个内存试一下,再不行就联系我吧,

网友:
是不是CPU温度过高?

网友:
嗷嗷嗷嗷嗷嗷哦啊

网友:
不管37 21先把系统重装个,最好用原版装,打好驱动跑测试

网友:
重装系统,一步一步安装的那种,不带驱动的。

网友:
用U盘启动进PE看下有没有蓝屏之类的  没有就检测看下硬盘有无绿点 我这有份讲蓝屏跟死机故障及方法 希望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