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3-11-24):
一台09年产的联想17寸普屏液显,安装在联想启天M660E机上可正常显示(有些延缓),装到一台技嘉g41GE组装机上只在开显示器时绿灯显其LOGO后转橙灯,不能启动,正好手头有同种显示器,用替换法检查是驱动板有问题,换驱动板后正常。驱动板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本菜鸟无法侦测,只能望板兴叹了。另有一块清华同方19宽屏显,也是开机时显LOGO后即黑屏,估计也是驱动板出问题了吧。

网友:
肯定是程序问题了,没程序就该通用驱动板了

网友A:
刷下程序就好了孩子

网友:
确定那有问题就换块试下吗。不要说没有驱动板哦

网友:
估计你也没刷程序的,直接换板吧

网友:
换个驱动板就是了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 刷程序

网友:
刷下程序 或更换通用主板

网友:
刷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不换就可以搞好 那叫节约成本....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将板子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
刷下程序就没事了。

网友:
用VGA模式看下有显示不?是不是刷新率太高了?

网友:
数据问题,换驱动板

网友:
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什么原因会导致驱动板程序坏了??

网友:
驱动板是乐华2025L

网友:
测一下红绿蓝和行场的对地阻值,接信号无显示不都是程序坏了!阻值不对拆接口附近的三极管,有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下程序就好了孩子
如果是驱动程序问题,为何在联想机上可以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