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G455电流1.60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3-11-24):
客户送来一机器,联想G455 AMD 独显,说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一听故障还是以为是前级电路有问题呢,结果一接直流源开机这猜想立即被否决了,此机一开机电流就直接 上到1.4左右,然后再慢慢上升到1.6,虽然有上升,却不是那种盼望中的跳变,可是还是不死心,接上外显同样还是不显,难道显卡虚焊了?为了进一步确认,拔掉内存试一下,怎么电流依然如故呢,那就是内存都没过,测了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呀,二话不说,拆掉风扇,散热导管,直接对着北桥就是一降热风(由于AMD CPU是造热大户,北桥又挨他那么近,最容易虚焊了)开机测试,熟悉的LENOVO出现了,拆机加焊北桥,烧机测试一切正常,在此附上图纸点位图,还有就是原机备份下来和BIOS希望对修到这机器的兄弟们有用!

网友A:
热风枪当返修台用呐

网友:
驾轻就熟

网友:
楼主吃票子了。就是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这样的现象一般很少见~!

网友:
AMD的机器北桥都爱坏,修笔记本的都知道,不光联想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当返修台用呐

热风只为的是确定故障,最后还是要BGA的,要不过两天客户再找过来,影响不好!

网友:
那必须稳定呀,最后也上BGA了嘛,不过动桥,和显卡之前,先来一降热风以确定故障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动错了,不但徒劳还会有故障扩散的可能哦!

网友:
北桥出问题最多

网友:
秒杀是秒杀了  其实还是觉得这样不好   我们还是应该替客户想一想 生意才能长久

网友:
这款 机子 基本上是算通病了!

网友:
真不知道你是如何分析的,修好了之后能用多久。

网友:
这种AMD的北桥太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这款机北桥和USB容易坏

网友(2014-11-26):
加焊显卡试试好没有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就应该是这个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