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电流1.06(裸板)不显示 AMD芯片组

楼主(2013-11-24):
  联想G455 CPU:AMM340 南北桥 AMD 显卡ATI,不拆机电流1.4-1.2-1.3.1.1,不显示。拆机电流1.06卡住,纹丝不动,各供电正常,复位有,摸CPU 北桥微热,插内存不差内存电流都一样。
  这机器爱换北桥,加焊、换新无果,症状一样,最后仔细观察,cpu供电芯片的电容有一个虚汗,加焊CPU供电芯片6265A以及电容,开机正常。
  等了三天的LENOVO显示出来

网友:
电容虚汗还真没见到过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见过.以后得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