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11-24):
DELL P04S开机指示灯亮,屏幕不显示,是内存的问题吗?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么问,神仙也帮不了你。。。

神仙会算,应该可以!

网友:
大哥,型号故障现象,我怎么回答你呀

网友:
你就这么一说.那个知道哦..楼主要说明白些详细些.

网友:
我要说这个是水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显卡试试

他这样问,外接之类都没测试过,而且显卡是封装在主板上面的,怎么换显卡

晕 看见LZ就是你。

网友B:
一看就从来没修过笔记本,,你以为是台式机啊,换内存和显卡就行啊,,,先弄明白时序,,,照你这样,,学个1,2年再来谈修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从来没修过笔记本,,你以为是台式机啊,换内存和显卡就行啊,,,先弄明白时序,,,照你这样,,学 ...

内存换过了,难道不可以凭经验判断换显卡芯片吗?论坛本身就是交流的地方,不懂的地方问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网友C:
造成开机不显示的问题多了去了,不知道楼主这种算是哪种,不过这款机器显卡爱虚焊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造成开机不显示的问题多了去了,不知道楼主这种算是哪种,不过这款机器显卡爱虚焊是真的。

原来修过一次显卡,估计显卡又坏了

网友:
修的显卡用不住。
换改良版吧。

网友:
LZ让我们猜,那我就猜吧!我看是显卡有问题,独显的话你可以重新植球上BGA,不过我估计你也没有这玩意吧?

网友:
送修吧,不要自己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