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L的问题进来看下

楼主(2013-11-24):
一台E43L检测不到声卡硬件拆开查了下发现少个3.3的供电一个分压电阻坏了,,现在有供电复位但是还是检测不到BIOS里没有声卡这个选项BIOS也还原了 在这里请教下这个芯片还需要什么条件满足对声卡这边有点模糊。。。

网友:
声卡供电 复位  与南桥线路  声卡本身

网友A:
我也知道具体该怎么去做呀、声卡换过了人家能开机的不会轻易动桥,能详细点不谢谢

网友:
在线等回复。。。

网友B:
不先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C:
bios里面怎么看声卡啊   换芯片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先换个芯片试下.

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里面怎么看声卡啊   换芯片试试吧

换过了 刷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知道具体该怎么去做呀、声卡换过了人家能开机的不会轻易动桥,能详细点不谢谢

声卡到南桥的线路量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