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不跑跑开机电流裸板电流升至0.86不动

楼主(2013-11-24):
      一台进水的联想G480  故障如题!板号:LA-7981P
   裸板上CPU。查各主要供电基本正常,就是没有CPU的集显供电+VCC_GFXCORE_AXG。
查论坛要出此电压必须先检测过内存和独显! 查内存的代电1.5V正常。查内存的 DDR3_DRAMRST#信号
只有0.58V ,不正常。正常为1.5V 。
查此电压的产生、如图 :

R37的1端有1.5V 2端电压0.58V  Q2的G极有3.3V
D.S极都只有0.58V 。
但只要拆掉CPU。H_DRAMRST#  和DDR3_DRAMRST#
就恢复到1.5V   .
  可以说明是CPU位低了此电压吗!

网友:
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
换个U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有UI就不说了

网友:
没短路,先刷bios,

网友:
按时序去查吗.死看着一个地方搞不出事来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