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 无法写入01模块

楼主(2013-11-24):
我是新手,手头一块WD5000AAKX-001CA0  771640的板  只能识别家族 其余都不认 然后用买的固件库里的固件 进行通刷   先刷rom ,可以,听说1640的盘要先载入0011模块 也就是先载入LDR 然后 再进行刷  就是写入01模块的时候 显示红色的X错误 无法进行下去了  用主界面的磁头检测  显示0  1 两头  good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现在被卡在这里  没思路了  请大侠指教!

网友:
用的wdr5.3的软件

网友:
要确保装载好了0011和0001模块,写不进去的情况还没有碰到。

网友:
你要把0011装载到内存,还是不懂,看哥发的视频教程,学会了,加分就行了

网友:
WDR5.3 中设置好工作目录,通过“直接复位”右边的“加载永久覆盖”按钮加载0011模块,再通过右边的“加载瞬时覆盖”按钮加载001B模块,再试试能不能写模块。我有个盘只加载0011模块之前也写不了。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情况1640的320G,01不能初始化,见图.还有那个用ID47编辑回原盘参数的方法也试过,结果还是一样出错.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640 LT 微码000M 320G专用通刷\LT 000M 2013\]
2013/11/30 23:40:21 Load Permanent Overlay to RAM - SUCCESS by  - -
2013/11/30 23:40:27 Load Transient Overlay to RAM - SUCCESS by  - -
01 - UNKNOWN ERROR 51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