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B显示器 开机闪一下就灭 已解决

楼主(2013-11-24):
方正FH980-WB显示器
故障现象:开机电源灯亮 大约3秒钟后指示灯灭,显示器上无任何显示
刚开始以为是高压部分或者输出有短路,拆开检查
输出部分电容全换,测试 14V输出为23V,接上驱动板,再开机,故障依旧。再测 14V变为5V左右,5v变0V左右
不知道各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不。
这个显示器最后xiu好了,大家猜猜是什么问题,明天公布答案。

补充内容 (2014-1-23 18:08):
换光耦好的

网友:
你让我们怎么猜啊,快出答案吧

网友:
切掉高压板5V变0V,驱动板短路,电源板芯片坏,反馈有问题,一般就这3种了

网友:
回楼上的,确实在当中的一个地方

网友A:
确实是反馈的问题,第一次碰到是反馈出问题啊,换完光耦后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
电压不稳 跳变首先考虑反馈

网友(2014-07-17):
14V输出为23V,还敢接上驱动板!电压都变成这样了,还敢试机,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反馈的问题,第一次碰到是反馈出问题啊,换完光耦后一切恢复正常

换光耦可以随便找一个换还是要一样的才行?

网友:
回楼上 应该随便找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