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0G,老朽没见过,问一下大家

楼主(2013-11-24):
宏基4930G。客户要求装系统。开机时报警(几几声)长达3分多种。如按F2能进BIOS调整桌面,但不能保存。可进系统,能操作使用。因C盘太乱,很慢很慢。取下硬盘,在台机上复制到硬盘,拿回本GOU 。系统顺利完成。可开机故障一样。这时怀疑键盘,内存,主板电池有问题。处理后一样。反复多次,偶而敲上档键5次,可进系统。再次处理键盘(怀疑键粘),无意按下(参图)此键
(此键就是指那粗线内那键),本一切顺利启动,一切正常。老朽不是专修本的,一供不到20台/年。宏机就没修过。那键什么键,它的作用是什么?为啥按它就正常启动。我是顺坡下驴,让客户已后就按那键开机。双击放大就能看清了!

网友:
老朽表示看不清图中按扭上印的标识。。。

网友:
类似于一个小人的标志,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
不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
这个牌子的机器ROM芯片容易出问题,楼主可以试下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老朽只知道,宏基触摸按键坏导致掉电的,这个老朽真的不知道

网友:
根本看不清楚 。拍个清楚一点的吧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这个百度搜下,好像是播放器之类的快捷键。按下就能直接放音乐和视频的。

网友:
我遇到过华硕  也是按开机键旁边的键  才可以触发  不明白

网友:
这帖图还不错,被高手DIY过了??

网友:
这照片拍得也太模糊了吧

网友:
难道是用的棒棒机拍的?

网友:
那种快捷键吧。报警声跟这个有关吗,没碰到过

网友:
试试不接开关排线   短接主板开机脚试试  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个快捷键

网友:
看不清图片是
什么

网友:
楼主下次给电脑拍照时在镜头与电脑之间加一个放大镜或老花镜效果会好很多的,这个实在看不清

网友:
在百度也没搜到是什么。请有这本的,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键,按它就正常启动了。双击放大可看清。

网友:
小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