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3-11-24):
今天上午学校拿来一块GA-G41MT-S2主板,上面写开机无显,经过通电测是不跑码,复位灯常亮,用万用表测各大主供电,测到CPU无供电,测CPU供电MOS管的G角也无信号,看来是CPU供电问题(是芯片本身问题还是给他的供电有问题),在换CPU芯片无果,到迅维网下了个GA-G41MT-S2PT_R10电路图。打开CPU供电图测到29脚无供电,测2.2欧姆电阻这边有12v电压测另一边无电压,静态测的2.2欧的电阻以155欧多,马上换上2.2欧电阻通电测以跑码接上显示器以显。

网友:
说的不好,大家不要拍专哦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
可以
,,可以,,

网友:
厉害,顶,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不错呀~~~~~~~~~~~~~~~~有图纸就是好~~~没图纸就不好修咯

网友:
上来就换芯片  有点冒失了  还是按照先查CPU供电的基本条件查起

网友:
楼主还是细心。先查供电。上次我的没电压,是断线,细心很重要

网友:
能修好就好,谢谢分享。

网友:
是啊,我怎么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桥坏

网友:
支持分享,分享是要加分的!

网友:
只是习惯一上来换芯片,主板有好多换CPU就OK,或换旁边的的小MOS管。

网友:
这简直就是 秒杀呀!!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一边3.8V一边12V 更换电阻怎么换一个烧一个。是不是本身IC问题

网友(2014-11-09):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一边3.8V一边12V 更换电阻怎么换一个烧一个。是不是本身IC问题

换的电阻阻值与原来的相近,IC本身内部存在短路故障也会引起你说的这种情况,可以更换IC试下。

网友:
有图就是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