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75 不加电

楼主(2013-11-24):
同行送修联想Z475不加电,裸板上电测试待机0.004.触发后电流上到0.1几就上不去了,静态下测笔记要电脑主板上公共点,3V5V,内存供电,CPU供电等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均正常,未无发现异常,上电测试发现PL8电感没有电压,PL8的控制芯片是PU8  OZ8115,量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没有on开启信号,电压是0v
图纸上显示PR92.PR97和PD21没有安装,实物上面是没有安装, 就不知道它的电压是哪里来的,干脆在芯片附近拉个3.3v电压开启信号,上电测试屏幕显示lenovo的LOGO,用简单的办法处理问题,节约时间。

网友:
技术牛 啊  学习了

网友:
能修好就OK.

网友:
是不是进水腐蚀断线了

网友:
飞线 有的客户就会不认同。碰见过好几次

网友A:
楼主修的挺快的呀~~~但是表达还是有些模糊的~~~~这个是造几V电压的~~~这个电压是干什么用的~~~呵呵~~~有图纸的话~~应该能说的再详细些吧~~~

网友:
技术杠杠   努力加油 一起

网友B:
不错哦。。。
但为什么一定是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挺快的呀~~~但是表达还是有些模糊的~~~~这个是造几V电压的~~~这个电压是干什么用的~~~呵呵 ...

表达的不是很清楚,文采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修好就可以收银子了!!:

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哦。。。
但为什么一定是3V

拉个3v不会坏事的,就是不行也不会坏东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