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不过显卡刷BIOS坏

楼主(2013-11-24):
前两天接了一台惠普CQ41 I3 冶天独显机器,故障是不显,去掉电池开机有两次跳变,第三次跳不过,当时想肯定是显卡问题,这款机器显卡爱坏,加焊重置显卡都不行,以为是显卡坏了,发了个新显卡装上还是不行,这是怎么回事,CQ41通病就是显卡显存容易虚焊,北桥也容易虚,BIOS容易坏,但是BIOS坏一般跳不过内存的,现在内存上有波形,难道是北桥,再重置北桥,故障还是一样,无奈了,刷个BIOS试试吧,刷了一个不行,又刷了一个裸板点了一下第三次跳变跳过去了,接屏一切正常,这款机器BIOS本身爱坏,但是一般不过内存的,发出来就是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少走弯路,另附上该机BIOS一份,我就是用这个BIOS 刷好的

网友A:
CQ41显卡不爱坏 只要我们接到CQ41的机器都会先刷bios

网友:
多谢分享,但是我觉得楼主应该遵循先软后硬的原则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bios坏

网友:
修好就行,浪费了一个新显卡了

网友:
这板子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41显卡不爱坏 只要我们接到CQ41的机器都会先刷bios

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
CQ系列,BIOS程序要全啊!

网友(2014-07-08):
现在很多机子是这种情况。

网友:
CQ系列啊   这 次  涨 经验了

网友:
个人看电流都是有区别的,LZ具体说一下电流变化,跳三次是怎么跳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