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1白屏,外接花屏,求思路

楼主(2013-11-24):
HP621独显机器 ,故障白屏,外接花屏,加焊显卡后不行,重植后不行,换了个新显卡后不行,换四个显存后还是不行,刷BIOS后不行,故障还是一样, 真坑爹,搞死了,求思路

网友:
还应该是显存,找全新的显存全部换掉,必好

网友:
换完显卡显存显示有没有变化?还是一点没变?有变化说明还是在显卡显存这块,没变化的话你考虑屏线内存CPU这些外设看看。不行就北桥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