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一会后黑屏

楼主(2013-11-24):
液晶显示器开机后30秒黑屏,用手电筒照看到有显示,应该是灯管保护,拆开后试灯管没问题,重新焊接过后换了高压板上的两个电容,问题还没有解决。请高手帮忙!!!!!!!!!

网友:
如果除了换电容 其他不看电路不量线圈电阻的话  我建议直接换高压条  方便快捷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伪黑屏,这种好修,你看看高压芯片型号,把过流过压保护去掉看看还黑屏不?要不直接换高压条,简单快速

网友:
高压板的芯片呢/?查下PDF资料,先去保护看看能亮的话就换再测电流保护与电压保护,都正常再换PWM芯片 。

网友:
是宏基牌子的,不知道去保护行不行得通,我直接换了高压板就行啦!谢谢了哦!

网友:
换跟高压

网友:
灯管没问题,改条通用高压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