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F41M

楼主(2013-11-24):
型号7757

版号: LA -- 3571P
REV 1.0

开机 电流0.70

VRMPWRGD 3.3
PWROK    3.1
H_PWRGOOD 假负载测试 1.05v
PLT_RST#  1.33v
CPU复位没 电压
南桥 更换过。北桥加焊过。
让R449  断开 。PLT_RST#还是1.33V

U8 芯片也换过。应为 跟 PLT_RST#相连的原件
南桥的电压都正常。

谁有 着 板子的 点位图  上传 一下。。好找 原件。

网友(点评):
答案在3楼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 量网卡25M 结果没有。拆掉网卡芯片 结果。。PLT_RST#变成3.3V了

接上屏 亮机了。

修板子必须有思路 有理论的基础!

更换 网卡芯片 OK 板子。

网友:
好样的,也帮你顶一个

网友:
思路呢?   怎么不写详细点。

网友: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

网友:
同意楼主   修板子必须有思路

网友:
很强啊,新手学习。基地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赞一个~~~~平台复位没有~~~大家想的都是南桥的是~~但是楼主愿望南桥咯~~~呵呵~~~原来是网卡的是呀~~~是不是被雷击的呢~~~楼主测没测平台复位的对地阻值呢~~~正常吗~~~

网友(点评):
不是雷击的板子。 对地阻值 400左右

网友:
图纸么? 你没下

网友(点评):
图纸。论坛好多。你可以自己 找一下。 点位图 我在论坛没找到。但是板子已经修好了。

网友:
我怎么就遇不见这样的小问题呢?我遇见没复位都是拆掉外设还杀没有啊

网友:
高手啊,是网卡造成平台复位信号拉低,结果简单,过程艰难啊。

网友:
过程复杂 结果简单 之前应该问问清楚 有没被雷击过

网友(点评):
不是雷击的板子。PLT_RST#对地阻止400左右

网友:
按照时序来。还是很容易找出问题的。

网友:
基地的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

网友:
顶,给力 的顶,修了那么,精华在最后的关键位置

网友:
嗯 分析的很不错 如果是新手 估计得多会点时间了  修本本  思想有多远  就想多远  查多远

网友:
楼主怎么想到去量网卡呢?

网友(点评):
用 示波器 测量 南桥的32.768 和时钟的 14M 我又 测量 网卡的25M 结果每满意, 就让网卡芯片拆掉。结果PLT_RST#变成3.3V 了 接上屏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