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bios密码怎么清除

楼主(2013-11-24):
华硕笔记本bios密码怎么清除?放电可以吗?

网友:
先放电试试,不行要刷BIOS。

网友:
那个放电不行的,是不是本来没有密码的,然后开机就有COMS密码了?那个有个华硕密码表,要看BIOS的日期,一个日期对照一个密码

网友:
拔电池看看行不行

网友:
已解决,放电,然后进bios密码那项设置密码为空保存推出就行了。

网友:
笔记本一般都是要刷BIOS才行

网友(2014-06-13):
直接用编程器最直接了

网友(2019-09-18):
笔记本bios密码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77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