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144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11-24):
待机电流0.01自动触发到0.32然后往回掉0.23--0.10反复来回跑了几次停止在0.1或0.11,EC换过,BIOS刷过,还是不行,桥的供电没出来,也不知道缺什么条件,每次接电自动触发。

网友:
RUNPWROK瞬间又3.3,然后电感就是没看到有电压变化,对地值有三百多

网友:
这机子自动上电是正常的。还是测下电压为什么没有出来吧。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按上电时序查

网友:
戴尔的机子不装小电池是自动触发的吧~~~缺电压就修电压~~~~应该不会太难的吧~~~看看主要条件满足了没~~~~
仔细点哦

网友:
我一直都有装小电池哦,还是先修电压出来再考虑别的了

网友:
这机器之前5V短路烧过USB供电芯片,所以还得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这个问题先换南桥

网友:
bios程序换个试试呢

网友:
不会看电流啊!什么意思?学习中。。。

网友:
应该是某一组供电没出,所以造成触发后掉电

网友:
内存电压看看

网友:
都修到USB短路不行肯定先干下南桥了。

网友:
换了南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