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开机风扇狂转

楼主(2013-11-24):
z360开机风扇狂转,待机正常,开机电压:0.55.等待约2秒钟机器风扇狂转电流0.62不动。求大虾们帮助,求思路

网友:
看下电压正常不?正常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控制风扇供电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
但是电流上起来是没有跳变的,到了0.62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