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EWAY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11-24):
geteway z07进系统掉电,加焊北桥不掉,但是不能引导硬盘,换了北桥好了,全部装好又不能引导了,没有思路了,求有经验的指导一下

网友:
刷BIOS试下,在不行加焊下南桥

网友: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机

网友:
我最怕掉电的。

网友:
楼主说:全部装好又不能引导了  那就裸板试试呗

网友:
不清楚,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