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电脑 不能进PE 进系统蓝屏 安装w7在滚动条黑屏

楼主(2013-11-24):
(无正文)

网友:
可以进系统不????????

网友A:
装驱动的时候不要大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驱动的时候不要大驱动

系统还没有装进去

网友:
换个CPU看下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289679696 -1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  谢了  可惜二代I5 CPU 不好找

网友B:
有没换一个cp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换一个cpu啊

找不到CPU  给客户退了

网友:
检查问题收不收检查费啊

网友:
硬盘取掉试了没?

网友:
还有可能是BIOS呢

网友:
外设都去掉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