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E C正反都不通(二极管挡都为1)?是好是坏

楼主(2013-11-24):
拆下来量的 型号C5802
C B   正反向电阻  1和  480
E B   正反向电阻  1和 500多

网友:
这个你最好在B级上加个电压再测一下,百度一下吧,用手摸都行。

网友:
用c5411更换试试

网友:
不是有单向导通的吗,

网友:
三极管有两次数值:BC   BE
CE 没有数值是正常的。

网友:
C5802是开关管,内部没有阻尼二极管,所以,E-C不通是正常的。

网友:
这是不带阻尼的开关管,此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