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变小了还能恢复数据吗

楼主(2013-11-24):
有块西部数据500G硬盘,本来一块硬盘在diskgen下发现两个硬盘,硬盘1只剩下60.9G,主分区C盘50G没变,后面的扩展分区只有10.9G的未格式化的分区。硬盘2(msftvirtualdisk)只有5MB这些都是在diskgen下看的。朋友们帮忙看看能把数据恢复出来吧,手里就有几个简单的恢复软件

网友:
恢复一下分区表试试

网友A:
第一:有块西部数据500G硬盘,本来一块硬盘在diskgen下发现两个硬盘 请问兄弟啥意思
第二:兄弟你只简单地写了几句 如何帮你恢复数据 将硬盘做个镜像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B:
先确定物理容量有没有被HPA了,如果正常,直接用我的软件高级扫描就OK了。

网友:
用超级硬盘数据恢复应该可以扫描出来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
已经恢复出来了,用了MHDD里面的NHPA和RHPA后都不行。后来想用PQ再看看东西,结果报了两个错误,真接点修复后容量竟然回来了,然后用diskgen搜索分区,数据都出来了。不过为什么会这样还是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有块西部数据500G硬盘,本来一块硬盘在diskgen下发现两个硬盘 请问兄弟啥意思
第二:兄弟你只简单地 ...

呵呵!我们这数据恢复只是菜鸟级,也没有设备,只能用软件简单扫描。两块硬盘就是diskgen左侧目录那出现一个HD0还有一个HD1。正常情况下一块硬盘不就只有一个HD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物理容量有没有被HPA了,如果正常,直接用我的软件高级扫描就OK了。

版主大人,你的软件是什么软件啊!我想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物理容量有没有被HPA了,如果正常,直接用我的软件高级扫描就OK了。

我新手来的,怎么才能确定物理容量有没有被HPA,还有HPA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新手来的,怎么才能确定物理容量有没有被HPA,还有HPA是什么意思

用MHDD选择硬盘后,上面如果有HPA字样,应该就是被HPA过的吧!我自己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新手来的,怎么才能确定物理容量有没有被HPA,还有HPA是什么意思

HPA就是容量被截取 进MHDD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可以 直接用软件扫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A就是容量被截取 进MHDD就一目了然了

容量就是本来的大小吧,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变小了,用MHDD看他本来的大小,应该是这样哦

网友:
在BIOS里面看到的容量,就是物理的容量,你进到系统里面,看到的容量,跟分区有关系,物理的容量变小了,可以用MHDD的NHPA恢复,在XP下变小的,可以修复分区表。

网友:
找回分区信息就全回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