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g-211t i3 集显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3-11-24):
一台sony vpceg-211t i3 集显机器,板号MBX-250 Z40HR MB S0203-2,找不到图纸,只能下载到独显图纸,有些不一样.

故障:按开关电流能上到0.16左右反复重启,拆机后刷BIOS无果,于是把ISL95831的24脚PROG1电阻拆除后,装上CPU有CPU电压,电流到0.9且不掉电不重启,说明CPU供电芯片这一块是正常的。

于是根据独显的图纸测量供电,如下表

VCC_core以上电压全有且电压正确,想到HM65桥须要发出PROCPWRGD给CPU后,CPU才能发出SVID,加焊桥后故障一样,心想可能是桥坏,于是订桥,等桥回来后满怀信心的上新桥,冷切后加电问题依旧,于是更换CPU供电芯片ISL95831后现象没有改变。哪位能帮忙分析下????

BIOS不对还是买的桥有问题?

除图纸

网友:
如果前面电压正常了,VR_ON有了,就换CPU试试吧,,或是查下SDA, ALERT#, SCLK这三个。。

网友:
投入了收不出来烦啊

网友:
先刷个bios呗

网友:
HM65桥须要发出PROCPWRGD给CPU后,CPU才能发出SVID

这话我验证过有些情况可以有些行不通。

网友:
还有 PCH 读BIOS了吗?这个很重要

网友(2014-07-24):
PROCPWRGD 电压没有要查什么地方

网友:
复位查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