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电流0.82A

楼主(2013-11-24):
接一台DELL 1088的
笔记本
本机电流上到0.82A不动了 测各项供电都出来了 不上内存时候右边二个灯 闪亮 左边一个灯常亮
不装内存电流上到0.6多 装上内存0.82A 三个灯都不亮 有没有高手修过这问题 给指点一下 谢谢
笔记本

网友:
过了内存了吧

网友:
加一下显卡看一看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哦

网友:
如果是集成的,就弄北桥吧

网友:
这机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CPU座压压看有用没用?

网友:
问题已解决 还了显卡好的

网友(2014-07-10):
等待中 修哪里 好的 告诉下

网友:
楼主这台是集显的过内存换显卡

网友:
直接打波,什么问题都出来了!

网友:
为啥不先刷下bios呢

网友:
我换了块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正好修到这个本 现象一样 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