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6 能正常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3-11-24):
HP 516 AMD CPU 独显的
能正常触发,接屏的话,电流上到1.8A 掉到1.5A,不显,电源接口旁,灯闪四下,重复闪
求助一下各位,看看是什么问题
加过北桥,显卡,刷过BIOS ,都不行。
cpu
显卡

网友:
主要查显卡主供电

网友:
换CPU试下 也有可能

网友:
换个CPU,不行就换个显卡了

网友:
做北桥试一下

网友:
和我的一样 我现在就在拆个显卡下来重新做 显卡 北桥 BIOS CPU 我也都换过了 显卡供电就1.0V CPU供电0.9V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供电应该都没问题,我怀疑就是信号的问题。

网友:
不好搞,,LZ修好了说说啊

网友:
换显卡 我现在手上正好有1个516 故障一样 电流一样 2个月前显卡重新直球可以了 现在再拿来修 又是这样 确定是显卡问题 0728020 我重新发了2颗 换了就好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谢谢了,我试试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重新植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已解决,由于比较多,可以看我的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8582-1-1.html

网友:
四下是显卡报错,查到显卡 供电 时钟, BIOS

网友:
显卡的电流没有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