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 报错 求怎么设置

楼主(2013-11-24):
(图片)

网友:
看是不是键盘坏了引起的报错。

网友:
0210应该是键盘报错  拔掉键盘开机试试

网友:
键盘坏了,    碰到好几台了

网友:
键盘报错,换键盘就行了,

网友:
换键盘 这种一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
键盘有短路

网友:
联想键盘出问题的比较多!一般都有报警音。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键盘挂了

网友:
换键盘吧,这是键盘报错

网友:
    换键盘一切OK

网友:
接口电路中讲到过的,属于键盘坏了,换个新的吧

网友:
联想超喜欢报警!

网友:
开机后拔掉键盘看看,有结果了说声哉

网友:
0210键盘  修好后说下

网友:
KEY就是键盘啊,联想键盘很好拆的,拆掉键盘就可以了

网友:
前几天刚修过  我是吧键盘接口6个排容全给拆了 就好了

网友:
英文的意思键盘的问题。

网友:
SL410真恶心  前几天来了个0187和0189报错的  找了10多天料板换u49才好

网友:
觉对是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