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T420S i7-2620 板子无法启动,求助高手指点

楼主(2013-11-24):
接了块IBM T420S,板载i7 2620m,到手时插电保护,电流0.00A。到论坛下图纸跑电路,跑到U61 B62514FG 的57脚0.7V,该脚位高于0.5V就会保护。再查串联的电阻rt1到rt14,得到rt9开路。rt9无穷大,焊点到rt8联通,到rt10又是断线。我直接飞线了,从rt8直接飞到rt10.插可调电源,自动开机,机器一切正常。本来到这里就修好了,可是加焊飞线的时候去除了rt9,用飞线直接连接了rt9焊点,然后连到rt10.结果一插电,可调电源直接跳到0.38A,一会会慢慢升到0.41A,焊回RT9,按照之前能开机的方法飞线也一样现象。查得CPU供电电感L8无电压,CPU无供电了。等待论坛高手指点。求助中。。。。。。

网友:
附上主板正反面照片,CPU供电vt1316,io B62514fg.现在照回飞线直接连接rt8和rt10都一样直接跑电流0.38A,CPU电感L8无电压,对地阻阻值10欧。

补充内容 (2013-12-16 00:56):
CPU供电vt1316,今天淘来数片全新,换上故障依旧。只好再放放了。等待思路。

t420s主板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