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AF笔记本不触发维修,好像同病但是邪门儿。

楼主(2013-11-24):
今天接到同行送修华硕X8AAF笔记本一台,故障现象不加电。上论坛查了一下有的说EC有的说EC晶振与谐振电容。还有说加焊南桥好的。貌似通病。接机之后迅速拆机螺丝都是一样长的。拆开之后测得开关电压只有1.0V正常应该是3.3V。华硕的主板比较特别也许就是1.0呢。最后刷BIOS刷EC换32.768 换EC晶振谐振电容 烘南桥 换EC 最后还是无果。最后玩儿的心态去用镊子短接开机键两脚在加点的状态下大概保持了5秒,断电最后再上电按开机键电流一直跑到1.60亮机了。反复试了几次都没事的。装机试了一下午没有任何问题。求论坛大神解释这一奇怪现象,会不会返修。老鸟走过不要喷。

网友:
补充一下 最后测得开关电脑1.9V 上升了0.9

网友:
求解 看了半天电路图琢磨不出来

网友:
开关应该不会1.9V 暂时我还没见过 最好检查开关到IO之间电路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好  学习了

lvjingang -8 严禁灌水

网友(2016-06-17):
正常待机都会有3M 5M电压出来的呀?没有这电压也可以开机?真搞不懂

网友:
正常应该是3v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