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pu到60几度就降频

楼主(2013-11-24):
联想k47a的机器!为什么cpu到60几度就降频!大家看看什么问题,高温降频也不至于60几度就降频了吧

网友A:
换个cpu试下,也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试下,也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换了!我想是主板设置问题吧!就是没法通过bios更改,只能通过软件去掉高温降频!

网友:
bios恢复出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