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e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3-11-24):
同行把这IBM机送到这同时还带个光盘,说一客户装不了系统,看能不能装个英文版的系统。我一听,就这么简单?。。。。于是开始装了,可每次当电脑要START WINDOWS的时候掉电,还会反复重启。不会是这光盘系统损坏了吧。于是先把它装个XP系统,到时候再改成英文。进PE一切正常,GHOST完成,可是当解压完第一个步骤时就掉电,还重启。不行,再装个,还是故障依旧。
   这明显有问题,而且问题不小啊,我说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呢。不会是硬盘的问题吧,把硬盘放到台式机主板上装个系统,一切正常,再放到IBM的机子上,竟然也进系统了难道就完事儿啦。可是进去桌面不到5秒就掉电了,把两个内存条全取下,换个新的内存条上去,进桌面还是掉,而且这次掉了后重启,还没到滚动条就掉了,又自动重启....嘿嘿,我说没那么简单吧。内存和硬盘可以排除了。刚刚进桌面的时候留意了一下,怎么进桌面了风扇还不转呢,风扇只是刚上电的时候转了一下,电流都有2A了,试图帮板子改电压。
    拆机,发现进水了,看上图。真凶竟然在这儿。直接跟同行说,这板子进水了,看他那边的客户怎么说。静等,顺便在网上把图纸点位图都下好了,一切准备就绪。
    他那边的客户却说莫修了。悲催呀,好不容易碰到这高端机,就被一句话给扑灭了。于是把机子装回去。正当我装完了的时候.......悲剧发生了,接电触发电流上到0.22不动了,同行一直在那里等着要电脑呢,这下子还真麻烦了,还好跟同行熟,她自己也看到了这进水的地方,都理解....拆机吧,天啦,,,,真的是悲剧上演了。那只好免费帮他修好了....
    可能我一说进水,你们应该可以猜到是哪个地方进水引起掉电的吧。cpu供电芯片进水。

RAMPADJ

这个信号有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分别是R649  R10  C361

我上网查了RAMPADJ这个信号正常应该为1.4v左右,而且这机子这个地方很容易进水,貌似通病哦。先找一个280k的电阻装上,料板上很难找,而且不能找个相差太大的电阻代替,后来实在没办法,只找了一个240K的电阻飞线上去。再将后面的电阻电容相连。C361是1000p的,那个好找,和R10为0欧姆,R10的另一端连接VINT20  (19v),飞线飞好。其他地方还好,没断线,。。。
    插u,电流果然飙上去了,而且,不掉电,不自动重启。虽然是免费帮人家修的,但总算没白修,下次遇到了这种情况可以更快速些解决。

网友:
CPU供电引起的掉电重启,不错的案例

网友: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

黄鑫船 -8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如果是我,就把机器修好后,还把故障变得开机后掉电

网友:
挺好   学习了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A:
有时眼睛看到的不一定好修了

网友:
楼主 虽然没收钱  但是学到了经验

网友:
进水机遇到后第一先拍照然后再修

网友B:
要是我的话拆机之前我会先把故障说大一点,然后看客户反映,避免纠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眼睛看到的不一定好修了

嗯,怕的就是PCB板内层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的话拆机之前我会先把故障说大一点,然后看客户反映,避免纠纷。

其实,这些我之前是这样子的,可是这进水的地方太脆弱了,我也不知道碰到了哪里就上不去电了,只好修了,不过还是谢谢的意见,挺好

网友C:
LZ好样的!!我昨晚也修到一台Z61的,没待机,是东芝芯片那边出了点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可是同行送过来的,必须的做好

有时进水的机器真的不好修啊!我个6535B的机器3 5V芯片输出的3.3V正常,5V那只有1V对地阻值正常恐芯片有点热,第四脚没电压搞不明白啥问题出个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好样的!!我昨晚也修到一台Z61的,没待机,是东芝芯片那边出了点问题!!

那不错呀,又修后了一块,也是进水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进水的机器真的不好修啊!我个6535B的机器3 5V芯片输出的3.3V正常,5V那只有1V对地阻值正常恐芯片有点 ...

第4脚叫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