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恢复网络设置到初始状态?

楼主(2013-11-24):
经常碰到网络链接问题,怎么才能恢复网络初始设置?
网络设置

网友:
不可能的,只有原来怎么改的现在改回来就是了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没有啥太好的办法

网友:
网络设置是指哪方面?主机?路由器?还是什么?说清楚好不好

网友:
你是说网络设置被调乱了么...把网卡卸载,重驱一下就好了.

网友:
无线网吗 把已经链接的链接删除,在重新链接。

网友:
直接装系统吧。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