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AX 不跑码 CPU电压低。

楼主(2013-11-24):
一台G460AX 其它电压都正常,就是CPU电压有点低,只有0.85  I3-370的U,以前测试的正常的是1.1几。在不跑码的情况下这个电压正常?

网友:
没有修过,不知道

网友:
先把CPU供电的电容给换了先试试。测CPU的ADS有没有寻址

网友:
I3的机0.75到1.2都属于正常的   这个应该是没过内存之前的电压  过了内存就会上1V左右

网友A:
CPU发热,电流不怎么跳变。这种是一过内存就正常了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过内存之后才会有1点几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发热,电流不怎么跳变。这种是一过内存就正常了吗

应该是   你那个电流跳到多少不动的

网友:
事情太多了,最后还是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