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电流到0.6掉电

楼主(2013-11-24):
前两天接了一台E40机器,故障是不亮,加焊显卡亮了,但是这款机器加焊效果不大,有黑胶,所以想重植显卡,显卡是拔下来了,也没掉点,但是拔的时候烧的稍微久了一点,也不是很久,重植后就是到0.6掉电,以为是显卡烧坏了,但是坏了也不应该0.6掉电吧,但是其他地方没动啊,重新换了一个新的显卡上去还是0.6掉电,想不通什么问题,用万用表在上电瞬间量了一下各大电感都能上电,只有内存L18 1.5V不上电,也可能是能上电立马就掉了,用万用表量不出电压,但是示波器上电瞬间有一点波形,而且发现一个问题,在瞬间上电掉电之后拔下电源后测量内存电感阻值为0,大约过15秒左右其阻值又慢慢变回200欧,想不通这是什么问题,除了显卡其他的没动,内存供电电路怎么会有问题,量了一下也没发现短路的,这机器有几天了,有点急,求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显存估计冒球了  你看下

网友A:
显卡供电呢?有量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呢?有量下吗

显卡供电上电瞬间能量到0.9V,只有内存供电量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显存没有冒球啊,显存冒球会导致内存供电短路吗?

有些会的

网友C:
掉电瞬间量内存电感对地0是因为后级电容的电量还没有放完,所以影响了你的测量结果。既然内存电压感觉没有出来,那量内存电源芯片的PG,断开汇总,看看掉不掉了

网友D:
把显卡拔掉的时候 开机掉电吗·

网友E:
看一下显存,如果没问题,显示重植看看

网友:
应该是加到显存了

网友:
重新值下吧

网友:
先修通病,但查,有时板的的确很郁闷的就得这样解决

网友F:
把显存全拔下来重治球

网友:
重点检查内存的电路吧

网友:
显存出问题了

网友G:
显存问题比较大把啊,跟内存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显卡拔掉的时候 开机掉电吗·

拔之前能亮,拔下来之后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显存,如果没问题,显示重植看看

显存重植球了,还是一样,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显存好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显存全拔下来重治球

显存植球了,一样的情况

网友H:
又可能显卡坏了,现在的显卡不抗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存问题比较大把啊,跟内存没关系吧。

怎样能判断显存好坏那?

网友:
说起现在这些芯片就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掉电瞬间量内存电感对地0是因为后级电容的电量还没有放完,所以影响了你的测量结果。既然内存电压感觉没有出 ...

内存电感对地为0不是一瞬间为0,拔掉电源一二十秒阻值还是为0,麻烦问一下断开总汇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电感对地为0不是一瞬间为0,拔掉电源一二十秒阻值还是为0,麻烦问一下断开总汇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机器是广达还是仁宝代工的呀,机器要得到VRM_PWRGD才会开启平台复位,你断开内存的PG看看还掉电不

网友:
估计现存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好像大家都觉得是显存。

网友:
问题扩大了,细心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又可能显卡坏了,现在的显卡不抗焊

不可能,换上的显是有铅的,只焊到210度,在不抗焊也不止于此吧,还是果断换板子吧

网友:
只能查一查条件了

网友:
不好修了 ATI的温度不敢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瞬间量内存电感对地0是因为后级电容的电量还没有放完,所以影响了你的测量结果。既然内存电压感觉没有出 ...

同意你的观点,这个是正常的,可以不必考虑,要考虑的还是1.5v这一块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看看后继的转换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I:
掉电后有3-5V待机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掉电后有3-5V待机电压吗?

3,5v电压是有的

网友:
这款机器 显卡 坏的挺多的  假芯片也多  还特别贵了

网友:
这个显存很容易冒锡的。

网友:
应该北桥掉电阻了,查查图纸

网友:
上电后内存阻值低是正常的,建议楼主楼内存供电这块,另外此板设计采用的保险比较多,几乎每一个PWM主供电都采有了一具保险,楼主查一下内存贴纸下面的保险PF2好像是!